[机械硬盘]
你已使用临时文件配置登录 在线等

楼主(2018-08-31):
         客户的电脑,开机出现这种画面,C盘桌面放有资料,想请教各位大神,系统怎么修复下,把里面的资料弄出来。直接进到C/users/administrator/桌面,里面看不到文件。现在只要在桌面上新建文档什么的,一重启就没有了,问了售后,说下账户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在线等

网友:
一般是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造成系统文件丢失了...只要文件没损坏就进pe把你要的文件复制出来吧,

网友:
进PE看了下,还是没有。打了联想售后,说是账户损坏了,要数据只能做数据恢复,所以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是不是有两个帐号,我的10有两个帐户好像就这样的提示

网友:
话说重装一下系统比什么都快,不行就按照百度的方法,我想百度的方法你都用过了才来论坛问的。。。

网友:
你这客户电脑有两个帐号  要么是加入公司 域了 加入域的话在控制面板里面 用户帐号添加这个用户名 并指定用户组别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