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5LP 拔下电池又可以 用几天又不行

楼主(2018-08-31):
华硕X555LP 拔下电池又可以 用几天又不行。 大会说下  这个有人遇到吗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拔了就好了                   很少过几天就不行的

网友:
刷BIOS那没简单,为什么,不刷一下试试,哎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试试,我也碰到过。。有的还会直接坏CPU

网友:
我修过一台,只要客户内置电池耗光不及时充电就不触发,拔掉电池就可以解决,跟你说的情况一样,没几天又不行了,后面内置电池不充电,干脆不要撤掉内置电池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经典的教程,下次再来

你这是来混积分的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台机器,之前不触发,拔完外置电池就能正常开机,不知道什么问题,借楼主贴,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刷个BI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查电路嘛吗?

网友:
在COM线路中加小电池,可以完美解决,你这个是没有及时充电引起的,或者还可以像楼上的一 样,把内置的电池给拨了,用外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经典的教程,下次再来

灌水已经关注 等发帖会减分的......

网友:
有的3.3V的转换电路有问题,  不触发的时候只有2.3V左右  在光驱接口附近。这个小芯片   查一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经典的教程,下次再来

网友:
取消内置的大电池,飞线一个3V扭扣电池上去。  下次再不触发,直接拔掉电源适配器OK

网友:
CMOS电路加个小电池试试吧

网友:
还能加cmos 一直都是拔电池就好  下次不行的试试加电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吧 如果不行的话 估计南桥有问题哦

网友:
找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