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楼主(2018-08-31):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固纬是台湾的仪器品牌,常见的有万用表、示波器、电源等,做工和性能在进口品牌和国产品牌之间,如果能淘到成色不错的二手机,还是有很不错的性价比的,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款固纬的GPD-2303S电源。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

  这款电源我是在一年之前入手的,成色很不错,据店主说是国内某高校的实验室出来的,到手一看确实如此,外观成色很满意。但由于是处理品所以没有进行校准,所以对于这款电源的表现还是有一些不满意,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校准的方法,所以也就一直这样用下去没理,近日在网上找到了这款电源的英文手册,很幸运的在里面找到了校准的方法,虽然是全英文,不过大致还是能看懂。下面就记录一下对GPD-2303S电源校准的全程实录。

  校准2303S这款电源,首先要有一台高精度的万用表,手里有一台6位半的安捷伦34401A台式万用表,正好可以用来进行校准。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2

  校准的时候,需要用万用表读出电源输出的读数,为了最大程度保证校准的精度,我就没有采用万用表笔作为载体,而是用了专用的连接线,这样可接近理想的测试状态。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3

  将2303S和34401A连接好的样子,看着是不是很高大上?

固纬GPD-2303S 电源校准实录 图4

  首先要将2303S进入校准模式,根据手册上的方法,要按一套组合键以后才能进入这个校准模式(没想到隐藏的还挺深的)。

固纬GPD-2303S 电源校准实录 图5

  按顺序按下2303S面板上的1键→PARA/INDEP键→CH2键→电流旋扭→4键→OUTPUT键→电压旋扭,按这个顺序按下以后,屏幕右下角会显示红色的CA01字样,有这个提示就进入了校准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电流和电压旋扭都是要按下,而不是转动)。

固纬GPD-2303S 电源校准实录 图6

  现在顺时针旋动一下电流旋扭,看到以CA01变成CA02后就可以开始校准了。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7

  校准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当CH1通道显示5个“-”时,CH2通道显示5个“0”就是当前在CH1输出00.000V,这个时候在34401A上可以看到输出的电压为0.284686V,由于2303S只能精确到mV,所以我们只需读取0.284V这个数据就可以了,校准就是要把34401A上读出的数据写入到2303S的内部存储器中,然后2303S会根据这个数据进行调整输出,达到校准的目的。2303S面板上的10个按键被映射成了0-9的数字,根据万用表的读数,输入相应的数值就可以完成当前项目的校准。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8

  输入数值完成后,按电流旋扭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项目的校准。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9

  第二个项目是CH1通道的32V电压输出,和上一步一样,按34401A上读出的数值,在2303S的面板上输入相应的数据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CH2通道的0V和32V电压输出校准,和CH1通道一样的校准方法,但要注意把连接线接到CH2通道才行。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0

  第五个项目是CH1电流0A校准,这时要注意的是需要把万用表上的测试线换到测试电流的位置,并将万用表切换到直流电流档位,以免损坏万用表。然后按万用表上的读数45mA,将数值输入到2303S中。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1

  后续第六、七、八步分别是CH1 3A、CH2 0A、CH2 3A的电流输出校准,还是同样的步骤来进行,没有什么特殊的。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2

第九、十步则是2303S并联电流输出100mA和1.5A的标准,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万用表读取到的数量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3

  当屏幕右下角出现CA11,也就是第十步校准完成之后,就可以退出校准模式了,方法是连续按两下电压调节旋扭,2303S会自动重启。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4

  重启完成之后再用34401A来检查一下输出是否符合要求。

4V输出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5

5V输出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6

19V输出

固纬GPD-2303S电源校准实录 图17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到,校准后的电源输出还是比较精准的,最大有2mV的误差,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总结:

    如果对于仪器的测量精度有要求,就要定期的进行标准,一般来说电源这种仪器如果有高精度的万用表是可以进行校准的,但有的仪器则需要基准源来进行校准,而且步骤也比较繁琐,一般需要专业的校准机构或是拥有相关设备的个人才能进行。这也超出我们日常维修的需求了,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仪表设备是需要在室温条件下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的数据才具有可参考性,拿这台2303S电源来说,要在室温25度左右情况下,开机半小时后标准的数据才准确。因为仪器对于温度和湿度都有着一定要求,当然这也只是实验室状态下的要求,不过有着强迫症的我对于这些细节只要知道了,就一定要按着要求做好,不然心里总是不爽!

本文作者:迅维网杨斌

网友A:
旁边那电桥怎么样?我一直想入手一台电桥玩。

网友:
不错的文章,对以后校电源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电桥怎么样?我一直想入手一台电桥玩。

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