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I5

楼主(2018-08-31):
M511-I5  版号WA50SHMB-0D   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量所有电压也都是正常的,风扇狂转。BIOS在论坛上下的,刷了也还是一样,内存也换过了,裸板点还是一样的现象。没有思路了,那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是否过热

网友:
                                                           不是 ,把温控都取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上示波器吧   看哪个信号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