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 DA0R08MB6E2 不触发

楼主(2018-08-31):
接客户一戴尔笔记本,不触发,待机0.005,有3V无5V,一看图纸,5V是按开关以后才出。按开关有拉低动作,但是不触发,测EC 供电,复位,avac_in都3.3V,LID_SW#只有0.9V,检索论坛发现有2个一样案例都是刷bios解决,于是刷了若干bios就行不行,LID_SW#把EC LID脚位翘起3.3V正常,说明是EC拉低了,订了一片8518E换上去还是一模一样,这就不对了,没其他原因了哇,一想bios参与触发的,会不会bios没能配置EC脚位,于是测ec和bios之间的 通断,发现EC_FLASH_SPI_CLK经过33欧姆的电阻后到ec不通了,断路了,用放大镜一看,果然轻微腐蚀了,肉眼无法看出,折磨了我2天的机子终于解决,做维修真心心累。。。。。。。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修过2台类似的故障,E1-471G,另一台忘了,断线的,腐蚀的,很容易误判,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LZ很耐心很细心 维修耐心加细心 加理论 就能修好机器 666的

网友(2018-10-19):
这种情况不注意还真是要走多少弯路

网友:
the best have hart find hesi  is  burrt  for our  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