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8-31):
苹果A1708不开机求助,插电源,不插电源开机都是没反应,新款机不知道先查哪里

网友:
保护隔离 待机 先查查看

网友:
找图纸来查。。。。。。。。。。。。。。。

网友:
厉害了,拿这么新的板子练手

网友:
新的板子练手

网友:
查一下IO待机电压,如有再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电源上有灯亮吗?那就查保护隔离  待机等     还真没修过呢

网友:
TYPE-c芯片损坏    cc总线断线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先查公共点的电压 这个公共点相对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