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用苹果原装数据线对手机有什么损害?

楼主(2018-08-31):
(无正文)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有啥问题,Mfi也很大程度上是苹果为了垄断配件而推出的标准,但是建议购买有Mfi认证或者品牌数据线。

网友:
如果不用原装数据线,那建议使用有苹果官方mfi认证的数据线,比如绿联苹果数据线,支持mfi认证,且用的是苹果原装芯片,iOS全兼容,不弹窗,充电对手机没什么影响。
如果使用的是非mfi认证数据线,那可能更新系统后就不能使用了或者充电时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网友:
MFi数据线的话,完全不会有问题。
非MFi数据线,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啥损害,(无非是你有时候可能充不了电,)但在某种罕见的情况下,如果你的适配器有问题,输出了过高的电压,那么原装/MFi数据线将会自动切断供电,而非MFi数据线可能会把你的设备烧了。

网友:
原装不容易坏

网友:
对手机没多大坏处,主要是山寨的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