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内存报警 滴滴响

楼主(2018-08-31):
苹果笔记本现在多数是板载内存,有没有好的方法判断是哪个颗粒有问题?或者分边屏蔽?

网友A:
A1466,正在修,一样问题

网友:
搞图片背面英特儿那个最大的芯片。

网友:
期待有好办法

网友:
这个要大神分享哈了。。。。。。。。。。。

网友B:
我为什么遇到的都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66,正在修,一样问题

一看就是A1369 或者A1370.  A1466内存只有四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遇到的都是cpu坏!

那还不好吗??? CPU问题的都是加焊就好的  只是用几个月就会返修

网友:
  查查供电  查查供电  查查供电  查查供电  查查供电  查查供电  查查供电

网友:
全部内存焊一遍

网友:
                        容易返修,

网友:
一个颗粒20元 修了划不来

网友:
上次修一台加焊内存解决,半年了没见回来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样的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加焊 离cpu进的内存颗粒

网友:
有灰的颗粒 离发热源近的颗粒 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都搞的什么啊,乱七八糟,人家楼主说的是内存问题,怎么搞到CPU上去了,再说了虚焊你们就加焊,用的时间长才怪了呢,一般重植好点吧。

网友:
苹果不用想啦。。。1466 二代cpu 的报警 可能是cpu虚了。。。三代的内存报警 基本都没救了,,换了内存 cpu 都是涛声依旧

网友:
报几声呀 报 三声有一款是CPU虚焊 好久了 忘了是哪个型号了

网友C:
苹果内存还能屏蔽嘛,我擦还是第一次听说,求教

网友D:
建议多查一下条件有没有满足,别动不动就去搞内存颗粒,因为你搞了也直有一半的机率好,多数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CPU空脚了, 加热它CPU空脚了, 加热它CPU空脚了, 加热它

网友:
建议多查一下条件有没有满足,别动不动就去搞内存颗粒

网友E:
靠近CPU那几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多查一下条件有没有满足,别动不动就去搞内存颗粒,因为你搞了也直有一半的机率好,多数不是这个问题。

                     这款A1369 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近CPU那几颗。。。。。。。。。

                            图左边4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内存还能屏蔽嘛,我擦还是第一次听说,求教

图上面有A14 15 标有几G 的,后面还有几个柜,就是没有普通电脑一样跳电阻

网友:
CPU坏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多.

网友:
看是不是有稍微 进水  或者发霉             ········

网友:
我上次这个机器报警,颗粒都买不到,我四颗四颗的吹下来重植,然后发现居然还是不行,大爷的16颗,浪费了我整整一天的时间

网友:
内存坏的多

网友:
这东西我是一点都看不懂了,不过我喜欢看

网友:
上次修一台重装内存 也用了很久没有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