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209-A不开机

楼主(2018-08-31):
820-3209-A待机0.1左右,貌似微短,手摸发现时钟芯片U2700烫手,按时序PP3V3_S5_REG已经产生3.3V,但是不出P3V3S5_PGOOD信号,感觉钻进了死胡同,求思路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

网友A:
这个蕊片坏的不多,主要查这个蕊片的第一脚rtc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蕊片坏的不多,主要查这个蕊片的第一脚rtc供电的

是的,问题找到了,还跑了个弯路。=PPVRTC_G3_OUT打值只有十几,摸南桥微微发热,果断摘下南桥,结果悲剧了打值还是十几,查图=PPVRTC_G3_OUT进南桥信号为=PPVRTC_G3_PCH有3个滤波小电容其中c2231轻微腐蚀漏电,元凶就是它

网友(2019-07-18):
你这个是老款的吧,有PCH ,新款的是ULT的。。。 RTC 短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在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先把RTC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