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1150奇葩问题

楼主(2018-08-31):
我拆机4个宏碁1150小主板,独显全部不能用,客户非要接独显,找了4个都不能用,刷个BIOS试试吧,网上下载后测试2个主板全部花屏,搞来火了,有大神有好用的BIOS吗,MS-7869的,不刷吧,独显不好用,刷了又花屏,应该还是下载的BIOS不行,

网友:
me受损了吧,你初始化me再试试

网友:
找个好板的备份来试试

网友:
官网 不是提供有嘛

网友:
BIOS 芯片坏了  我遇到过,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

网友:
是不是U子的故障 换过cpu没

网友:
这种情况我是先跳线清空和CMOS中恢复默认最佳设置然后重刷BIOS(我比较懒,直接拿个用编程器烧好换上去)

网友:
我在华南主板上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就是上面的办法解决的,试了20多次才解决,确定不是显卡问题,我都换了3张好的测试显卡

网友A:
奇怪了,换个CPU好了,无语大意了

网友:
主板的比较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换个CPU好了,无语大意了

哈哈 是你自己的测试CPU 还是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