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有外放 无铃声 哪位大神帮个忙

楼主(2018-08-31):
小7声音都正常 就是来电话铃声不响 外加无振动
换过大音频和振动音频 无用

网友:
还是要查铃声线路。数据总线

网友A:
如果是开机,第一次来电铃声有,往后没有,震动同时没有。我有必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机,第一次来电铃声有,往后没有,震动同时没有。我有必杀。

遇到过一次你说的现象 修了基带就变成那样了 必杀是什么 麻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