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上电0.8

楼主(2018-08-31):
这个机器通病是排线接口那里坏 我这个上电0。8 各电都有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一下桥试试,我遇到过一台相同的机器,但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看下转化电压有没有都出来,还有散热器下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估计换个内存条就好了                          .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  应该不影响触发   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测量

网友:
这种问她不好修 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这款机子南桥坏的多。桥太热了。一般都要换掉。bios先刷一个。cpu换一个。内存换一个。就干桥。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可能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