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未来人类T5-A-1060无显

楼主(2018-09-01):
      首先声明此贴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高手就不用看了,发此贴的原因如下:1.此机较新,配置高,刚过保;2.修此故障不需要示波器,烙铁+万用表搞定;3.此故障在未来人类T5系列的机器上有共性,疑似通病。4.此贴不收费。下面转入正题:

      接一同行送来的未来人类T5-A-1060游戏本,据说是玩游戏时突然黑屏,强制关机后再开就无显了。简单测试确实如此,于是报价留机,打发走同行,让等电话通知。
      忙完其它手上的活后迅速拆开机器,内部看起来还是有点档次的,毕竟是外星人的代工厂出的,也就是台湾的蓝天电脑出品,板子没有进水,也没有修过。首先拔掉电池板插头,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1.5A左右,没有明显跳变。这个电流说明该机器的主要供电肯定都出来的了,不用再一个个的去测,维修思路基本确定:换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这三板斧下去要是还不好,就是碰到硬骨头了,只能按时序慢慢来了。

      先找来四代笔记本内存换上,开机测试,当然没好,不然我就不发贴了。下一步查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SPD电压正常,SMB电压发现问题,254脚的SMB_DATA_R电压3.3V正常的,但253脚SMB_CLK_R电压只有1.6V,显然是偏低的。
      发现问题就好办了,迅速找来图纸打开看它是由哪个元件上拉控制的,看图:

     由上图可知,253脚的SMB_CLK_R电压由3.3VS上拉,中间接入Q59的1脚加以控制,Q59是个双N沟道场效应管,254脚的SMB_DATA_R也是由它的4脚控制,这种控制方式还是比较常见的,测Q59的1脚电压也是1.6V,再测其它几个脚的电压都是正常的,现在基本能确定就是Q59损坏引起的(桥坏也可能这样,但根据经验这种概率不大)。
     Q59的图上这个型号我不是太熟悉,但是双N沟道场效应管有2N7002DW,这个比较常见,6只脚的,记得引脚定义也和图上是一样的。找来料板,上面大把的2N7002DW,找个好下手的位置上的直接用烙铁拆来换上,结果就是完美亮机,以后碰上此机朋友可以秒杀了,附上实物图:

网友A:
外星人现在不是由仁宝代工吗, 蓝天代工的怎么没修到

网友:
这个smbus信号 坏的比较多,容易故障,楼主有时间做下DDR4 内存的测试点呗。

网友B:
蓝天现在经常给神战神,海尔机械革命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星人现在不是由仁宝代工吗, 蓝天代工的怎么没修到

楼主没说是外星人啊 是未来人类

网友:
蓝天代工的板子,这个双N都很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现在经常给神战神,海尔机械革命代工的。

对的,蓝天代工的这两款机器都有修过,不过机械革命好像是同方的。外星人在卖给DELL之前是由蓝天代工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去手上有台不过内存的客户拿走了,难道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三板斧很可能会误杀显卡,楼主思路清晰,可惜这种故障,在台板上经常遇到,笔记本反而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