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H81M-DGS-R2-2.00 求助

楼主(2018-08-31):
ASROCK-H81M-DGS-R2-2.00
故障不上电.

拆掉这个电容.闪灭. 测1.5V 1.05V 电压有. 无CPU_VCORE

拆VCORE_EN 还是闪灭.
测发现

上管 G S 短路. 拆RT8889A, GS之间阻值10K

难道是RT8889坏了?  有没有修到过此类板的朋友给点建议.

准备明天Taobao先淘几片试试.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CMOS跳线上的电压不停的跳.  还有这个板3.3V的对址阻值只有0.04  .  高手们,来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