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游戏本,求帮看这个电感是多少v电压

楼主(2018-08-31):
板号是ntsn1531,进水的机子,现在电流0.58a,测出这个电感没有电压,怕是哪里断线了,手上有这个板子的麻烦帮测一下开机后电压多少,连到哪里,感激不尽。

网友:
据说是没电压的,我也在修这类似的板,电流0.55,换了桥也一样,坑了没图纸

网友:
楼主,我也'在修一台类似的板子,电流0.55,桥换了还一样,那个电感据说是没电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炫龙的机子好垃圾,又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直接飞1.05v桥供电没几个的,

网友:
跑线可以跑出来的  这样电感就那么几个电压

网友:
这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不加电不好修 弄了好多天才弄好 亮机 独显叹号 很无奈

网友:
花点时间跑一下线吧,应该是哪个转换管转出来的

网友:
不好搞哦,这种   这板基本没有出现过小电感坏的

网友:
这里应该是12.-1.5V左右吧 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A:
我手上还有台这样的机器,楼主需要帮你量不,要的话明天上班帮你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台这样的机器,楼主需要帮你量不,要的话明天上班帮你量一下。

哥们帮忙量下,感谢!哥们帮忙量下,感谢!哥们帮忙量下,感谢!哥们帮忙量下,感谢!

网友:
这没图纸根本看不出看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台这样的机器,楼主需要帮你量不,要的话明天上班帮你量一下。

不量我发个毛帖子啊,真是的,做比说的好,我不会求你的,爱量不量别bb来bb去浪费口水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量我发个毛帖子啊,真是的,做比说的好,我不会求你的,爱量不量别bb来bb去浪费口水时间

    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天太忙没有关注到论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量我发个毛帖子啊,真是的,做比说的好,我不会求你的,爱量不量别bb来bb去浪费口水时间

直接上图吧,希望楼主借此帮助可以修复这台机器,,,

网友:
这个电感电压要跑码过后才出来,电压1.8V

网友:
这个机子可能哪里有个管子不良,昨天装起来亮了,今天拆开又不行了。那个电感确实要跑马才有电压,波波打了下,还有波形啊

网友:
感觉问题应该在风扇接口背面那一块,我拆开就测了下那边的电容就不跑马了。。。

网友:
一般别人好南测,修好了装机测试的时候不好量。东西太多。好不容易修好再搞下坏了要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吧,希望楼主借此帮助可以修复这台机器,,,

感谢。这个是声卡信号的,改天我修好了再分享故障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是没怎么注意,没有图纸,比较难弄啊

网友:
一般1.05V,没修过这款机器。。。不过这种芯片组1.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