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S 适配器使用正常使用电池可以充电不能开机不能续电

楼主(2018-08-31):
维修地点:    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大道
维修员:        外号(河东流氓)
机器型号:    联想Y400S
机芯板号:    QIQY5 NM-A141 REV 1.0
故障现象:    使用适配器时正常,断电就立马掉电,单用电池时,不能通电开机,客户反应,电池换了N个没用
检修过程:    机器AC状态开机正常,进系统有电池电量及充电指示,看电流表充电电流也有,但一断开外接电电池状态立马掉电且不能上电,三下五除二拆出主板,BATT状态测公共点B+有12V左右,开机键有3.3V,PU17(BQ24737) 5脚电压为0V(AC状态测也为0V,)视为正常、根据图1时序
BATT状态,实测BATT+过PQ39到B+,为电池电压12V左右正常

按开机键,测PU4(RT8205L)+3 5VALWP为0V,脚1 6EN为0V,顺电路查PQ2 2脚5V高电平、开机时为高电平是不正常的,往前在板上找到PQ13测2脚电压0V低电平、不正常,量到过PR51的MAINPWON为0V低电平,要说明下此信号在这里浪费了些检修时间,其实是AC状态,由PU2发出此信号高电平,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手上的图纸。回到PQ13这边第2脚相连的电路,EC_ON空,相连PQ14的2脚为0V低电平,这路控制也是正常。再查PR57这路VS电压0V、不正常,继续查VS出处

由BATT+过PD2和PQ1来,找到PD2实测2和1脚都没电压,既然PD2没电压,从BATT+飞线到PD2 2脚,再按开关可以上电了,故障解决。准备装机,看板子灰尘有些多,清洗发现板上CPU背面有些灰尘积的黑点,仔细清洗刮开发现有个测试点氧化断开,用铜刷扫板相连的正是BATT+和PD2的走线,连上去除飞线,完美修复亮机装上收工。

郁闷哪!!!三板斧没先用用

网友:
很详细,分析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分析查找的很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修的好,思路挺好 学习了一遍

网友:
楼主吉安公园真有大吉他吗?这个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VS是电池模式的待机开启,所以这种51ON拉不低的故障,首先查VS。另外,你的PQ3,应该是PQ13

网友:
电池模式,开机针电压,应该不是你写的3.3吧,而是10到12V

网友:
你修的很好,理论很扎实,但是修这种故障,对于理论和经验到了一定程度的老司机而言,秒杀

网友:
这个修的好,思路挺好 学习了

网友:
居然最终找到了腐蚀断线的地方,很仔细理论也很好

网友:
老乡 家里的行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