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疑似通病惠普15-p227tx,板号Y11A触发0.18,0.2掉电

楼主(2018-08-31):
论坛有几个故障一样的帖子,都没有解决,有人都干了cpu,故障依旧,结合修复后的故障位置,同时,本机不像进过水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像通病。

修复后进bios

板子各大供电在掉电之前都出了,去官网分离了个bios,裸板触发后0.18掉电,比整机触发后0.2掉电低了0.02A,明显缺供电,重点查cpu部分。

扣掉腐蚀的电容故障依旧,,,,断线位置很隐秘,不用刀挂掉腐蚀的焊点是看不见的。

此机没装330,杂波160mv是正常的。

网友:
不太好找

网友:
修的很好,三板斧很重要,仔细观察,应譔不难看到问题,毕竟是元件腐蚀现象

网友:
看来仔细真的很重要喔。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几年的功力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A:
SONY得本,怎么BIOS里是HP?标题和内容不符啊

网友:
厉害了。。腐蚀地方一定要仔细看。。会有惊喜

网友B:
没人看出来这是HP BIOS是不是错了啊

网友:
也就是说CPU缺少一路供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写的好,受教了

网友:
这故障真的是隐秘了

网友:
学会细心就能赚不少钱

网友:
楼主牛逼,够细心,这样都可以看到,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得本,怎么BIOS里是HP?标题和内容不符啊

谢谢提醒,是我搞混淆了机器型号,已经改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看出来这是HP BIOS是不是错了啊

谢谢提醒,是我搞混淆了机器型号,已经改正了

网友:
元器件坏了吧

网友C:
Y11A修过很多 但是你这个进水的应该不是通病吧 Y11A很少掉电的 就算掉电 也大部分是CPU本身的问题 这机器有图纸了?

网友:
我们这边根本见不到HP的机器 但收藏了 楼主好人!

网友:
可以的  很细心

网友:
哇大神好6啊  要是我修就修不出啦。我要抱大腿

网友:
板号Y11A触发0.18,0.2掉电 这个电流容易去写码片焊CPU

网友D:
“杂波160mv如何得来?”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接地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高频谐波不好剃,这有很多其它因素,不是单独加电容能解决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太好修 ,修的很少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怎么隐蔽的故障点,没点眼力是看不出来啊

网友:
这技术真厉害 这样的到我手里就 换主板了 修要不上价格

网友:
给我就弄不好啊  还得努力啊 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不细心就是个比较难搞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感谢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应该是通病吧,同样的地方进水了?

网友:
cpu缺了电压  导致cpu不出电 掉电,楼主很细心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3板斧  修不好再查

网友:
我们这边根本见不到HP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杂波160mv如何得来?”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接地效果会好一些

你多看看示波器的帖子,包括我早期的示波器贴,就知道这波形,是正常的,接地不好的杂波,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Y11A修过很多 但是你这个进水的应该不是通病吧 Y11A很少掉电的 就算掉电 也大部分是CPU本身的问题 这机器有 ...

我帖子里没说过这是进水机。拆机仔细看,没发现有进水的痕迹,这几个地方会腐蚀,可能是吸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多看看示波器的帖子,包括我早期的示波器贴,就知道这波形,是正常的,接地不好的杂波,不是这样的

让我看你的示波器帖子你搞错了吧?没说你测试不正常,测试图片中信号的毛刺是PCB地弹导致,加330UF电容无效。“此机没装330,杂波160mv是正常的”把可调电源和示波器接在隔离变压器上会增强EMI效果,对测试会略有改善,只此而已。

网友:
基础扎实,真是高手,学习了。好好研究下楼主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