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1 有点花屏

楼主(2018-09-01):
A1311开机显示苹果LOGO时,苹果LOGO点花屏,换了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没修好晚上睡觉不睡不安稳,请问大神们,有谁修到过类似故障?麻烦出来指教下。

网友:
除了显卡还有显存,这种显卡门的机器被AMD给毁了。

网友:
苹果的不怎么修,都是高手啊

网友:
吧显存芯片加热一下试试,这种花屏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以经验  来说  应该 是显存  虚焊     风枪 伺候    再不行  就一粒一粒换吧

网友:
把显存也换掉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