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8131p 不触发

楼主(2018-09-01):
接修一台e430c 版号la-8131p,待机电流0.04

pu401附近三极管微热,量测主供电----短路,仁宝系列,隔离保护电路做得比较好,不会大电流

老套路,最后测到pr302下面的一个电容短路

将其取下,机器修复了,仁宝系列不用换隔离管

高手误喷,纯属于分享,最近只有这样的机器,要么做作显卡的。

网友:
呀!还是个沙发!楼主捡到菜了,仁宝的板子有点火回路,所以不会大电流

网友:
捡钱的故障

网友:
快修,又捡钱了。

网友:
仁宝的也不是全部不换吧,比如说Y470 我修到的基本都要换。

网友:
电容不去补回来吗?

网友:
这款机子了这块地方容易氧化,碰到过几台都是这块地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