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通用MTK CPU手机改串号方法

楼主(2018-09-01):
通用MTK CPU手机改串号方法

  现在无论是哪个品牌的安卓机,大都开始出现ID锁等问题,而出现ID锁使用软件解锁后都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手机不能升级系统,一旦升级又会被锁回去!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ID锁的原理就是账户绑定手机串号,来达到锁定手机的目的,就是你的ID对应的就是这个串号,只要是原版的系统,就会在联网时检测这个串号有没有绑定账户,并检测账户是否开启丢失模式等等,具体的原理大家可以百度,这个教程主要是教大家通用MTK CPU手机改串号方法。

  既然ID锁(账户锁)绑定的是手机的串号,那么根治的方法就是改掉手机的串号,那怎么修改呢?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详细的步骤。

  1、软件解锁后进入系统,不要连WiFi,也不要插入SIM卡,保证机器不在联网状态,然后开启USB调试连接电脑,打开MTK通用的BP提取工具,提取原机的BP。这里我采用的是米景工具,提取后的BP文件会在程序的根目录的BP文件夹,提取后就可以关闭程序了。

  2、BP提取好之后打开MTK通用写号平台,进行设置,这个百度都可以下载到的。

  3、把红框内的C2K PHONE改成SMARTPHONE。

  4、然后点击SYSTEM CONFIG进入系统设置,把红框内两个选项的勾都打上,IMEI是写串号的选项,也可以写WIFI和蓝牙的MAC地址,这里我们只是修改串号,所以选IMEI就可以了。

  5、这两个勾打上后点击MD1_DB,选择我们刚刚提取的BP文件。

  6、选择好BP文件后再点击AP_DB,选择通用4G的AP文件,然后点SAVE。

  7、将手机关机取下电池,然后点击start。

  8、开始运行后会弹出一个窗口,让你输入两个串号,一般部分双卡的手机需要两个串号即可,也可以将两个串号写一样,这个对使用没有什么影响。

  9、点击OK后进度条会开始走,这个时候将手机装上电池,不要开机,直接插数据线。

  10、等到进度条走完,中间显示PASS,说明串号已经写好了。

  至此,新的串号已经写入,再打开手机进入拨号界面,输入*#06#,就可以看到串号了,最后附上一张改串好的照片。

本文作者:fzxishuai

网友:
楼主好教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通用MTK CPU手机改串号方法   厉害了啊

网友:
这个就有点吊炸天了

网友:
楼主好教程,         又学了一招     /////

网友:
hi  neeed bios u have plz share

网友:
请问 楼主  MTK通用的BP提取工具  哪里可以下载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