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53BW显示器图象不正常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1):
三星953BW显示器图象不正常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三星953BW

  故障现象:图象像屏坏,显示器图象不正常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三星953BW液晶显示器,开机图象像屏坏,显示器图象不正常。

三星953BW显示器图象不正常故障维修 图1

三星953BW显示器图象不正常故障维修 图2

  拆机后用通用板点屏,显示正常,叛断驱动板问题,从论坛下载了953BW数据,原机程序为6F8C,主芯片为SE757MRH-LF,重写后故障不变。怀疑驱动板主芯片问题,购买一块953BW原型驱动板,程序为8F28主芯片为SE756M-LF,更换后出现DVI不显示,没有信号源转换功能,无可奈何将购买的驱动板程序读取备份,无聊对比原机板和新购驱动板的各点电压,完成一致,试将8F28的程序写进原机板,不开机,再写回6F8C程序,同时也将24C08的数据一同重写,上机后故障排除。

  至此,三星953BW显示器图象不正常故障维修结束。

  附上8F28和24C08数据: 953BW 8F28程序

网友:
显示器 弄的少 ,现在都还没遇到过这样显的图像      先收藏 学学思路

网友:
"再写回6F8C程序,同时也将24C08的数据一同重写",6f8c程序不是写到24c08中吗?24c08中重写的数据哪来?

网友:
为何不用一个通用性的驱动板代换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看到这种问题,一般都认为屏坏了,拆机都不想拆

网友:
换句话说,就是原驱动板没有硬故障,只有软故障?

网友:
之前 遇到 这种显示的 都 给 判屏故障   看来以后该改改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19寸的也是这种图像,看来要重新点屏试试。

网友(2018-11-13):
你的程序是错的 是不的   不会亮的 128的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屏坏了,现在遇到类式的问题都是用屏代换试下,以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