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jiang坚果PRO1不显示。

楼主(2018-09-01):
(图片)

网友:
如果进水的,不显示容易烧背面电感,需要更换,电感底店烧没了的可以刮出来,有需要的 私聊可以在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机吗,屏显电路的问题吗、、、、、、、

这台是客户换屏导致不显示的,如果是进水的一般是显示座最右边电感烧坏,一般底点都会烧没,需要用刀片轻轻的挂出来,接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