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661P 1.0 插电电流0.1

楼主(2018-09-01):
LA-8661P 1.0   插电电流0.1  ,喇叭有异常响声,且风扇小幅度旋转,本怀疑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发现好了,装上又出问题了,没思路了,求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如果不是你拆装的问题 那就考虑 换桥 的装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你拆装的问题 那就考虑 换桥 的装备

不是,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修的好烦躁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修的好烦躁呀......

你加焊桥过后好了 ,装上去又出问题  这个就有可能是拆装的问题 你可以拆了 再看问题是不是回到跟加焊之前一样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焊桥过后好了 ,装上去又出问题  这个就有可能是拆装的问题 你可以拆了 再看问题是不是回到跟加焊之 ...

按一下系统供电芯片又好了    哈哈,这机子我是服了

网友A:
这个 迷之尴尬       确定不是供电芯片虚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迷之尴尬       确定不是供电芯片虚焊 ?

不是,已经解决了,就是PQ3062脚电压过低,导致1脚不导通,直接把它取掉,1   3脚直连就好了。不过不明白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修的我一脸懵逼

网友:
就是这个,来个大佬解释解释..................

网友:
0.1 电压不全 重点再查下 桥的相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