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 屡烧3v5v待机芯片

楼主(2018-09-01):
机种 宏碁 E1-471代工商 广达
前段时间接到的本子 故障为不触发 测没有3v5v。测没有3v5v更换芯片后正常。客户拿去使用了半个月又拿回来。还是老故障。于是怀疑芯片质量问题重新更换后又正常。客户使用10几天后又拿了回来。还是老故障不触发。测试3v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姆。拆下3v5v芯片后正常,跟换后正常触发。但是有一个问题想和大家请教。就是正常触发后认为断电测试3v5v对地阻值只有20欧姆。大概4分钟后 阻值慢慢从20多欧姆升到200多,每次触发断电都是一样。触发断电后立即断开3v5v电感测试前段阻值正常,后端从20欧姆慢慢恢复正常阻值,是不是后记阻值问题,屡烧3v5v芯片。

网友:
考虑后端大滤波电容吧

网友:
电容也需要放电时间地

网友:
这种老是烧芯片的最麻烦了 修的像死

网友:
有示波器,量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没有的话这个就要慢慢找问题啦。

网友:
烧3V5V充电正常这个机了不应该,只是反第一次不防考虑芯片本身质量或焊接不好。

网友:
这问题 不好 测试 要不先换芯片不要给客户 自己先裸板 多测试点时间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可用信息.一换一用一烧 信用就没有了.

网友:
芯片不会是买到拆机 的吧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了  还有哪个和2.2欧姆链接的电容压换掉

网友:
阻值得等电容放完电测

网友A:
断电后量阻止低,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后级电容还有电,你可以人为放电一下阻止就马上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量阻止低,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后级电容还有电,你可以人为放电一下阻止就马上正常了。

理论是这样的但是你见过那个放电需要5分钟以上,测试过很多板子,有的断电后正常,有的就几十秒。几分钟我觉得不正常

网友:
你把场馆换过没有  你换过芯片 机器正常用的话说明别的地方咩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烧了吗风枪对着吹试下不要换芯片

网友:
是不是哪里断线 仔细检查了吗  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我认为不是芯片的问题,查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到,就是用示波器测完全正常,电阻倒是没楼主说的那样。我也是醉了,后来换板了,那板子等有空再研究了。这个情况真烦人,说不好却能用个几天,说好吧,到一定时间必坏,说芯片有问题吧,不可能全有问题吧,而且没有用代用的,波型又没异常。哎服了。

网友:
待机芯片的上下管是好的嘛????

网友:
这款机器毛病多  不好说  我也怕修这款机器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问题,可以试一下先不换芯片,只加热一下,如果能用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还有电上这样的

网友:
换芯片 换升压电容,检测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