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9-01):
一大早刚刚上班就来一同行的师傅求救,说帅哥帮帮忙,解救一下兄弟,这个机器是他自己给朋友加内存,然后上c壳的时候忘了上贴纸,然后就不亮了。这才拿来急救。拿到板子,没看到明显烧坏的,只是发现内存阻值只有50多欧,通电不跑马,我初步估计要么内存坏了,要么cpu坏了,刚刚准备修,就来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是能亮的机器,只是不进bios,拆开放哈电就好了,打这个好机器的内存阻值也低但是这个阻值是80多,比坏的高。先不管那个坏了,先死马当活马医,先刷个bios,排除bios问题,在官网下一个合成,涛声依旧,没办法再看看其他的,华硕板载内存是很容易坏的,先试着屏蔽板载内存试试,这个机器板载内存的调节不是pcb_id,是DIMM_SEL,这个有三个 ,原来机器的排列是全为低,这个机器屏蔽内存的排列为0-高 1-高 2-低 ,上个1.2v 2400内存就OK

网友A:
能在图上把三个电阻的位置 具体标出来一下嘛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知道排序的?哪里有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知道排序的?哪里有标吗?

原来的对着看就行了,改的话都是只有一组一组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图上把三个电阻的位置 具体标出来一下嘛

点位图和图片都给出了啊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一下!这排序应该是一个一个的试吧!

网友C:
这机器都还没过保的啦,楼主修之前需要询问客服是否要拿去维修站保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都还没过保的啦,楼主修之前需要询问客服是否要拿去维修站保修不?

都说了,这是换内存烧了,当赔将的,没办法只有修的

网友:
老板师傅理论知识杠杠的,好好好

网友D:
板载内存短路屏蔽也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载内存短路屏蔽也有用啊

内存没短路,只是阻值有点低

网友:
就怕修华硕的机器  没图纸 没料号还板载

网友:
记录下 以后会用得上啊记录下 以后会用得上啊

网友:
你们说的这种方法,我就没成功过

网友:
屏蔽内存根据图纸还是挺简单的 希望楼主标记一下 方便借鉴

网友(2019-07-15):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台,时不时死机蓝屏,估计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想试试看。

网友:
不是很懂,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来自: 河北 来自 河北
正遇到同一台 故障是死机 蓝屏 挪动2个电阻即可 DIMM_SEL0 DIMM_SEL1都置为高 方法: R2080挪到R2081 R2082挪到R2083 DIMM_SEL2为低 不用动 具体位置 画箭头的两个电阻 就是要从左边移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