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收WIFI信号与手机接收WIFI信号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8-09-01):
电脑和手机放在一起,都是连得一个WIFI信号,用电脑看视频打开网页很慢,但是用手机看视频就很流畅,这两者接收WIFI信号的原理是一样的吗?,接收到的WIFI信号与视频播放的流畅有什么对应关系呢?可不可以用很通俗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关系~~

网友:
其实电脑和手机看的不是同一个网站,这样做本来是为了网站在所有设备上都有比较好的呈现效果。

但是这样一来,有些无良公司就存在故意劣化某些客户端体验的可能性,例如某某。

当然,有时候不一定是故意劣化也可能是电脑端没人维护,没有KPI,老板也不看。移动端有各种KPI约束……

网友:
唯一通俗且适用的解释:八字不合
wifi只要协议版本一样,互相之间就应该兼容,如果遇到性能问题,唯一的解释是八字不合

网友:
主要原因在于网站会根据浏览器标识判断用户使用的设备是手机还是平板或者电脑,然后决定让用户进入的是什么类型的网站:wap、3G版或者是PC版。
相应的,浏览器上的标识也有几个:手机、pc、pad、iphone。
然后网站方在不同版本的网页上投放的视频也可能是不一样的,默认播放的清晰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手机版默认播放720p,电脑版默认播放2K。
题主看一下地址就行,你以为进的是同一个网站,其实手机跟电脑进的网站网址是不同的。
当然了,还有一些次要原因,就是手机和电脑的性能不一样。但一般而言只有2k 4k以上的视频才能限制到手机电脑的性能。
还有,浏览器也是一个因素,就算是同样的手机同样的wifi不同的浏览器,看同样的视频都会不一样。

网友:
一样,只是功率差异和干扰差异,通常桌面设备要比移动设备WiFi天线功率要大,不过Mac通常要比iPhoneWiFi信号差,另外干扰就太复杂了
而且你不说看两个视频是不是用的同一个方式和同一视频源,如果用手机app看视频和电脑网页看视频两个视频文件视频源是不同的,换句话说看的就不是一个视频,而源的问题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更复杂,有时候这个源非常流畅,那个源甚至都无法访问

网友:
是一样的,都是wifi,手机看视频是因为手机视屏的数据量少,所以速度快。

网友:
1.建议查看一下你的DNS,查询一下是不是你用的宽带的DNS,碰到的有的用户的DNS被360等软件改了特别慢
2.你们可能片源不一样,手机看的是宽带本身的内网,而电脑打开的是和运营商合作的不是太密切的片源,网络运营商对片源的优化程度不一样,你所看的流畅度是不一样的
3.离信号源(路由器)的距离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也会造成网络质量不一样
4.上述都ok,可以优化以一下LSP

网友:
这种情况推荐题主查看一下电脑的DNS设置,换个DNS试试

网友:
只论Wi-Fi,一样。但是你上网看个视频不止Wi-Fi,所以原因多样
建议了解:互联网是如何连接的

唯一解释:八字不合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就不对。应该问wifi接入方式是否都一样?答案是不一样。电脑建的热点,手机就连不上。

网友:
还是看硬件 性能的 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