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不通电 不触发

楼主(2018-09-01):
THINKPAD X201I 不通电 不触发  最开始是不过保隔电路  通病维修  换了TB芯片后  有待机3V、5V  按开机不触发  时不时他又自己可以触发  最后在论坛里看到有人说除了这个待机3V、5V以外  同时还有一个U43同时输出1.05V这个应该是给桥供电的  有了这个后……屏上就有指示灯亮起  后经发现 这个电压时不时不来……经测试开启信号老是不出来……芯片换了几个都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是这样处理的……把3V 5V的ON信号给他串到一起……请看图片……就这样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论坛都有帖子

网友:
几年前THINKPAD就是我的噩梦  总是也修不好

网友:
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IBM的电路设计是要难搞一些

网友:
经验 通病

网友:
论坛里没有像这样给大家标明位置哈……小白也可以修……

网友:
学习了!!还是这图,直接明了!

网友:
IBM机器真的修的少,不过隔离的通病修到过一次是一个升压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据说这个机器,有贴纸受潮的故障,不知道有没有看看呢

网友:
这个老毛病了    论坛很多了

网友:
牛!初学者,天天来论坛看帖子,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老司机,学习了!!!!!!!!!!!! ibm的时序很头疼

网友:
这种的故障都是通病来着。。。。。。。。。。

网友:
THINKPAD 的本子的各种电压确实麻烦,容易混淆。

网友:
看见IBM就 都疼啊

网友:
那种十几年的 机器 看见 都懒得动手

网友(2021-05-19):
THINKPAD就是我的噩梦 总是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