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显卡的风扇(2pin)控制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8-09-01):
一块显卡(HD2600PRO),风扇是2pin的,被我短路了一下,结果风扇电路就坏了,还好显卡还能用,但是风扇就不转了。以前没有接触过风扇控制电路,很好奇显卡风扇的控制电路是什么样的?

这个显卡已经不值钱了,但是显卡风扇的电路原理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有人说直接从12V飞线过去,我想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不过我想探讨一下,也学习一些新知识。
我感觉可能是风扇电路中某个保护电阻,或者三极管烧了。不过没有原理图,无从下手。
请各位有经验的帮助一下,谢谢!

显卡正面:

显卡背面:

网友A:
两脚随便接5V或者12都可以

网友A:
接5v或者12v  一脚接地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1117或者1085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脚随便接5V或者12都可以

有些显卡2pin风扇也是可以调速的,我想请教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5v或者12v  一脚接地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哦。那请教一下,这个显卡的话,5V是哪里取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1117或者1085烧坏了

好的,谢谢指点。等我晚上去查查看吧。

网友:
一般稳压管上有5V输出,拉一条过来就可以

网友C:
只有受温控停/转功能的是三极管或MOS开关的,如果受温控调速那就有PWM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1117或者1085烧坏了

看了一下显卡,没找到这两种。能不能帮忙看看可能在哪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受温控停/转功能的是三极管或MOS开关的,如果受温控调速那就有PWM电路了

你的意思是,受温控调速的显卡风扇一定是4pin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受温控调速的显卡风扇一定是4pin的,是吗?

不啊,4pin是风扇支持调速,而2pin的只能显卡上加PWM调压控制电路了

网友:
温控可以做在PCB板上或风扇里,和PIN多少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