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V53 H61H2-TAIO bios

楼主(2018-09-01):
锋锐V53 H61H2-TAIO  此机原故障,是有待机不开机的。修好后,上传bios分享大家。

锋锐V53 H61H2-TAIO.rar

网友:
我是新手,发帖赚分!以后请多多关照!

网友(2019-11-11):
有显卡的bios吗

网友:
点下载后,页面无法显示

网友A(2020-01-14):
楼主,你是修了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修了哪里??

不开机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有心了这么老的机子还搞

谢谢师傅的夸奖。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是电容短路了。

哪里的电容短路了?手上有一台,第一次开机时显示CMOS设置错误,过会就翘得了,指示灯都亮,屏不显了

网友:
今天拆了同样的机器,原来也是不开机,拆了一看,CMOS电池上面像有高温过的痕迹,换了电池,它就好了,但是WINdows及DOS下均无法刷BIOS,写保护了,不知道怎么弄它,好在它又活了。

网友(2021-11-05):
还没点亮,也没分清俩个哪个是哪个的BIOS,研究中。。。

网友:
想下下来试试,手上有一台,不支持22nmCPU,不知道这bios支不支持,好象我也没有权限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