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80-LA-7891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01):
  回报 坛友们对迅维的支持-
              关于联想G480 开机掉电一例维修 描述 开机电流0.9A秒掉到0.24A 几秒后掉回待机又重启反复、掉电后测量各级电压唯独CPU供电没有。
        拿掉内存不会掉电 也是怪的故障  上图

  那就找CPU供电芯片NCP6132A的工作条件 【1。2脚 5V供电正常 4脚EN掉到0.24A时也有3.3V正常 10针无电压 故障找到】由于NCP6132A 10针通过PR929 1K电阻先测量929电阻1端电压19.5V 经测量没有。那就断线了

PR929 连接到PQ901-D级找到背面连接点

用连线焊接上

上电正常亮机 故障排除

给大家分享 故障不难 写帖子费时间 谢谢大家的支持 给点分吧。

网友:
老铁 很6啊   厉害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一开始思路就清晰

网友:
也是怪的故障

网友A:
这个VRMP断线应该是个通病了哈哈

网友:
还好故障不是很难,加分鼓励了。

网友:
掉电的最麻烦的 一般按时序差很难查到问题 着需要经验

网友:
很6的,一开始就抓住重点了

网友B:
这个故障是通病,已经很多人发了

网友:
G480卡联想logo,换过南桥,换过CPU,内存,硬盘,拆了网卡,声卡,你的这个故障也补过线,还是卡LOGO。

网友:
细活,为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是通病,已经很多人发了

也许有人发过-不过我没有看到 也找过 没有关于这个故障解决的帖子。

网友:
按部就班,既轻松又稳定,果然是高手

网友:
这个故障是通病吗。

网友:
这就是经验了,一下就怀疑cpu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VRMP断线应该是个通病了哈哈

    应该是     修到过不少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幸苦,又是码字又是贴图,给力

网友:
楼主还是修的很漂亮,要的还是要花些时间。

网友(2019-09-13):
就怕电压都正常了掉电,手上有一台这个机器显示掉电,开关电压正常,真是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