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381自动上电可以亮关机开机不亮机 3.3只有2.5左右 问题

楼主(2018-09-01):
a381自动上电可以亮关机开机不亮机 3.3只有2.5左右 问题,经过一段排查 问题出现在 ec  u501  还有 u8  这三个,不过多为ec串压 更换8386e  io故障得到解决,还有注意的 此ec 貌似通过bios读取程序,但是不能证明是否代程序 有待验证,我换的是 简版io

网友A:
8386貌似都带了程序的我上次板子拆来换 都不能用 直接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8386貌似都带了程序的我上次板子拆来换 都不能用 直接不触发

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
8386 应该有程序的

网友B:
8386程序刷写的方法和8586一样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86程序刷写的方法和8586一样的不?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