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盒盖不息屏

楼主(2018-09-01):
华硕S400C笔记本合上盖子屏幕还是亮的,此机显示屏是带触摸的,没拆过,请拆过此机的朋友说下此机合盖检测原件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个合盖信号 一般都是在板边  仔细找找

网友A:
找到一颗X315的管子,请问这个是什么管子,查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颗X315的管子,请问这个是什么管子,查不到资料

看下具体版号 找下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