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索尼DA0HKDMB6D0笔记本无法开机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01):
二修索尼DA0HKDMB6D0笔记本无法开机 掉电维修一例

  板号:DA0HKDMB6D0 REV

  故障:0.0400A-1700A掉电 二修

主板正面图:

  观察有过维修痕迹

  1、EC整体有焊接痕迹

  2、EC旁的KR12电阻被拆,用线直连了。

  3、BIOS有焊接痕迹

  4、内存供电芯片有焊接痕迹

  防止有做故障误导维修,先还原主板原来的样子,EC动过所以先拆EC,发EC底部被断线。

  这根线没补,担心焊接EC时有影响,留着从EC外飞线就可以了,因为这是80pin  恰好就是SUS_ON,可以从80pin直飞内存供电的开启。

  这条线从80pin飞到内存供电的16pin外的PC129焊盘上就好了。

  EC旁边的KR12是直连的,防止有问题也换成电阻,把KR12换一个4K的电阻回去(没找到2K的电阻),发现这条线也被隔断,这条线是PCH_PWROK_EC,到桥的,经过了二极管KD4。

  线就从KR12飞到KD4,飞好是这样的。

  飞好之后,通电测试,电流0.0400-0.2000A随机掉电,这种随机电流掉电是因为掉电速度太快,电流表只能显示一点,所以电流就很随机了。

  多次测试,电流最高能到0.2000A,姑且认为0.2000A掉电,首先看看有没有那组供电没有出,经过测量只有PL9没有出,也就是内存供电没有发出,打内存供电电感,只有24,去掉内存条阻值正常,说明内存短路,不装内存条,上电还是同样的电流掉电,所有电感电压都出了。

  掉电速度太快,万用表跟不上,直接上示波器比对掉电时间。首先我们要知道SLP_S3#对应EC发出SUS_ON SLP_S4#对应EC发出RUN_ON,根据官方提供的图可以知道SUS_ON只开启了内存供电 RUN_ON开启了其他的所有供电当然除去CPU和GPU。

  SUS_ON和RUN_ON是同时掉的,我们视为同一个信号。

  用SUS_ON/RUN_ON去对比内存1.35V电感后端。

  很明显,SUS_ON掉电后内存才开始掉的,排除内存供电导致,SUS_ON再对比1.05V供电。

  仍然是SUS_ON先掉后,1.05V才开始掉,也排除1.05V导致故障,CPU和GPU都是分开的开启信号,也对比几个PG都正常。

  都是SUS_ON先掉,CPU必定是检测的什么才会停止输出S4和S3的,再对比SUS_ON和EC_WAKE_ON和DEEP_EC_EN。

  这两个信号一个是控制35V的发出,一个是35V后继供电的开启,都是SUS_ON先掉,二级电压也都正常,再测CPU供电,也出了,CPU供电PG信号瞬间也有电。

  在论坛找了一张时序图。

  从时序图可以知道28步是IMVP_PWRGD发给PCH的(在我这里是发到CPU,因为这是单U芯片组)29步和30步都是PCH到CPU(那在单U芯片组就是CPU内部完成了),直接到31步,是VRM芯片和CPU之间交换的SVID数据,示波器测量VRM芯片的3脚,VR_SVID_DATA,只有电平变化,没有任何波形。

  这样就可以判断,故障产生就在IMVP_PWRGD发出之后,SVID之前,CPU内部完成的信号没办法测量,也只能判断CPU损坏,但是我们可以看IMVP_PWRGD去了那里,通过搜索只去了Q3这一个地方。

  4pin-5pin阻值581  1pin-6pin阻值581,R44和R43在路测量都是100K,元件都正常,示波器测量3pin有3.3v-0V的电平变化是正常的,然后测量VR_READY的时候,电压只有1V不到,正奇怪呢?电流突然可以上到0.5500A,然后掉电了,之后每次通电都可以上到0.5500A后掉电难道这个故障就好了?SM BUS也瞬间有了波形。

  内存复位也有了,装内存0.8A掉电不装0.6A掉电,先刷bios,因为bios也动过,刷完故障依旧,除了判断CPU坏,只有EC现在是动过的,而且被拆过,好坏也未知,供电芯片虽然动过,但是供电都正常,于是换新EC上去,重新飞线。

  再通电开机正常。

  对于掉电的机器,示波器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快速锁定故障点,如果对比到某个供电比SUS_ON先掉了,那必定是这个供电电路的问题,对应去更换该电路的芯片,或者检查其工作条件就可以了。

  当然,修这个机器,中间远远不止查了这些,包括温控,ALL_SYS_PWRGD(HWPG),PCH_PWROK_EC都查了,绕了很大弯,现在从分析来看,可能是Q3 MOS管有静电(没有依据,猜测,因为索尼有很多保护电路),EC本身是确实损坏,当然也有可能是上家吹坏了,因为看上家动过的KR12、KD4等元件来看,其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测到IMVP_PWRGD这一步所以没有修好,我在论坛也看到有不少索尼类似故障最后没有解决的,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索尼机器,多注意下这种情况,我遇到已经有3台索尼是这种情况修好的。

亮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王金虎)提供

网友:
高手啊,示波器用的太溜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经典 学习

网友:
这种板钱少的话都不想去弄,有钱才有动力啊

网友:
这真的是高手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
这真的是高手!操作眼花撩乱

网友:
                 手法好 设备好!厉害了

网友:
VR_READY,量了一下就正常?还是换管子?

网友:
高手啊!这操作,这分析思路!佩服!!!!

网友:
卧槽 简直无敌的操作啊

网友:
感谢分享 值得学习  写的很详细  示波器也用的6

网友:
掉电的  真不好修   波波 还真的好用

网友:
二修机难度大,还被别人做故障!

网友:
能修好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示波器对于掉电这内故障真的是神器,想问下这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看着好舒服。

网友:
故障这么复杂都能修好,平时积累的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高手级别,佩服,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里面搞这鸟样,还真亏了示波器才能查出来,牛X了

网友:
这样修好了,我感觉可能会返修,那个管子,能换掉最好,u最好也加焊下,suson先掉电,再对比其他供电我觉得有点多余,楼主最后放弃对比,查pg的思路,我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