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双系统

楼主(2018-09-01):
苹果a1466 双系统有没有不在苹果下分区的方法 啊  每次还要用光驱 郁闷的

网友:
不用什么光驱 系统不是自带磁盘助理吗

网友:
苹果系统里面不是有么

网友:
可以在苹果系统助理里做系统 和磁盘工具里分区

网友:
用苹果自带的分区助理

网友:
用苹果自带的分区助手就行!

网友:
不用光驱可以用winclone这个软件  百度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