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13268-1点不亮

楼主(2018-09-01):
跑码电流0.3几点不亮,有通病吗。。。。。。。。。。。。。。。。。。。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 不是CPU虚焊 就是内存条出问题。。。

网友:
通病有 都不好处理 具体再查下吧

网友:
有通病就是板载内存个CPU,不过楼主可以先刷下原厂bios试试。

网友:
0.3电流 确定BIOS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CPU挂了 换板吧

网友:
CPU,内存这两个问题。我这儿也同样有一个,正打算换主板呢

网友:
需要X1 5代CPU主板可以找我,全国最低。13526885819

网友:
这个机器 不是CPU虚焊 就是内存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