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2 TPN Q173 换南桥后掉电

楼主(2018-09-01):
最开始机器是开机南桥很烫,量了下南桥短路,从淘宝买了南桥,第一个南桥换上去后0.8不显示,刷了BIOS后电流1点多掉电,以为南桥有问题,后来又在别家买了一个 SR2C4 ,换上去后还是一样的问题,电流1点多掉电,我看论坛也有换的南桥好的,为什么我换了两个都不行,看论坛有的说是BIOS问题,要改ME还是什么的,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5代。5代上都要搞ME了,4代很多都不用

网友:
楼主刚入行吗,现在换桥都要刷BIOS

网友:
         这个你就得注意细节了!

网友:
等待答案!关注!

网友:
重新找个BIOS 在刷一下。。

网友:
                           这个要刷改的BIOS的

网友B:
这个bios要用原机bios的me程序修改新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要用原机bios的me程序修改新的bios,

我用原程序发淘宝改了也不行,还是上电1点多掉电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Vx_W2VHjVrp8kJ89ulnag密码:1pbs
原厂

网友:
量一下 电压   看是不是 那个 二级电压没有 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先多刷几个bios试下吧!!!

网友E:
六代的换了桥不刷bios会不出cpu供电,你这个都1.几了,而且刷了买的bios ,可以考虑下别的地方。

网友:
桥的好坏是个头疼的问题,一般换2个了就不会再换了,但也不能排除桥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六代的换了桥不刷bios会不出cpu供电,你这个都1.几了,而且刷了买的bios ,可以考虑下别的地方。

换了两个桥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都是去马云那买

网友:
别折腾了还是BIOS了,还是桥问题

网友:
现在维修很困难坚持!!!!!!!!!!!!!!

网友F:
还是查一下南桥的供电,重要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ME。。换南桥要刷BIOS这个我知道。但是ME是什么鬼

网友H:
我也有这个南桥  都不敢给客户换了  怕是白费功夫

网友:
dell3521集显进系统后掉电,再开机没进系统就掉电。。。。。。。。。。最后加焊CPU好了。你这台本给顾客说电池危险了,都鼓成面包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是不是桥没有更换好,有没有更换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买的程序都不行,那基本可以排除程序了 ,这桥可不是那么容易换成功哦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或许活了

网友:
又是SR2C4,备份呢?

网友:
楼主能说说什么是me吗????没听过啊

网友:
这个必须合成BIOS,原机备份的BIOS 的ME和下载下来的BIOS 合成。

网友:
这机子有三个版本的BIOS     用你的合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原程序发淘宝改了也不行,还是上电1点多掉电

发给我试试!!!!!!!!!!!!!!!!!!!!!!!

网友:
去合成一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ME。。换南桥要刷BIOS这个我知道。但是ME是什么鬼

ManageEngine  英特尔管理引擎  从酷睿I一代引入的新机制  现在越来越重要 一个新王 八 蛋机制

网友I:
我想知道你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很想碰到这样的故障  研究一下   问题是 6代 7代 我刷了BIOS  并没有出现 掉电  或者 30分钟掉电     莫非是因为没有换桥   我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 有版本的区别

网友J:
桥的问题,,某宝上面买不到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桥的问题,,某宝上面买不到好的

是的,我改了好几个这个桥的bios,最后证明方法ok,桥的来源很重要

网友L:
上电到多少掉电,,,,,,,,,,,,,

网友:
换完南桥 要把原BIOS 改me后刷回去  做了这么久不可能这都不知道吧  哥哥

网友:
我估计不一定是南桥方面的事情,可能还是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缺的明天补上!

网友:
快别说SR2C4这个桥了,从来没有换好过的

网友:
现在到5代以后的要刷原厂的BIOS ,不然好的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代。5代上都要搞ME了,4代很多都不用

3代就开始要搞ME了 只是原机BIOS不改也不会导致掉电 6代的开始ME开始导致不出CPU电压 掉电之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用原程序发淘宝改了也不行,还是上电1点多掉电

你换了南桥的 去淘宝用原机改当然没用 把ME读出来 看看官网能不能分离出来吧 好像现在HP官网的升级文件解压出来ME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ME。。换南桥要刷BIOS这个我知道。但是ME是什么鬼

多看帖子 你知道要刷BIOS 却不知道为何要刷BIOS 刷BIOS刷的是什么
  me是什么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876-1-1.html 多去看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Vx_W2VHjVrp8kJ89ulnag密码:1pbs
原厂

谢谢,我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查一下南桥的供电,重要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南桥短路,供电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也查过了,供电该有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这个南桥  都不敢给客户换了  怕是白费功夫

可能个别机型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电到多少掉电,,,,,,,,,,,,,

1.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我改了好几个这个桥的bios,最后证明方法ok,桥的来源很重要

刷BIOS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知道你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很想碰到这样的故障  研究一下   问题是 6代 7代 我刷了BIOS  并没有出现  ...

我换了两个桥都是一样的问题掉电,现在放那了,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换了南桥的 去淘宝用原机改当然没用 把ME读出来 看看官网能不能分离出来吧 好像现在HP官网的升级文件解 ...

主板修完了吗,这么有空 ,现在的机器都要搞ME

网友:
BIOS没有问题,看你的桥吧

网友:
这么多人看帖回帖,都在说的什么,论坛有帖子说明过这种桥分版本的,大家买的桥装上去很少有好用的,什么改ME刷BIOS都是瞎说没有修过就知道看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建议不要修了,修不好的你再换桥也没用,可以肯定是桥的问题,问题就是找不到好用的桥。

网友:
没换过这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我改了好几个这个桥的bios,最后证明方法ok,桥的来源很重要

说得很有道理,桥的来源很重要,现在很多翻新的桥,质量根本没有保证.

网友:
还没好吗   ,,                           淘宝买个BIOS  试试

网友:
三四代不用吧,,换过都不用。五六代还没换过

网友:
还是要把bios刷下保险些

网友:
我一般换一个南桥还不好就不想在换第二个了。

网友:
SR2c4 我这直接不换桥了,坏了就取消,没法玩。以前买过二十几个,只有一个是好的  没得搞

网友:
实测这板子刷官方BIOS都不亮 我今天换了一个桥 自己用官方ME合成的BIOS 确定可亮  你可以试试 如果不是 不用考虑BIOS了 我也是换桥的  刷了BIOS OK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9074-1-1.html

网友:
买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要刷BIOS的,要不然点不亮的,不过这个电流还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