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通电待要0.07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8-09-01):
DELL 1464 通电待要0.07不触发通病  经测量3V有  5V没有   刷EC BIOS解决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   有待验证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一 般刷BIOS 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EC参与开机触发,控制5V输出的

网友:
多发一些 这些通病 支持

网友:
ec参与开机 一般ec带bios的 不开机的要先刷一下bios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你什么证据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DELL 的EC  ROM坏了会导致待机高,芯片发热

网友:
这个问题下回如果遇到,会验证一下的。

网友:
遇到两台

网友:
下次 试到看下是不是通病,不过现在bios确实非常容易坏就是。

网友A:
0.07怎么感觉待机高了点,想问下刷了bios后待机多少。

网友:
等待验证机器

网友:
一般大家都回去刷BIOS的  基本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7怎么感觉待机高了点,想问下刷了bios后待机多少。

这种老机器,待机电流一般不超过0.08,新机器一般不超过0.03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路过,学习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