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18-09-01):
G480 有两个 内存插槽位。现在 插槽坏了一个 断线也比较多 直接焊一个插槽 可以用吗 有加过的吗

网友:
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板内存断线的多,我都补过几台,只不过都只断几根线那种

网友:
你可以看下图纸

网友:
没有搞过  你试试看吧  行了给大家说下呗

网友:
                         完全可行我试过。

网友:
这是摔的吧,这么多脚都松了

网友:
应该可行 我哦嗯有以前给自己的机器加过内存槽

网友:
像多次维修导致的。

网友:
没搞过。你搞完后结果一定要说下,,方便我们以后用

网友:
内存插槽断线可以接线,但比较麻烦。。。。。。。

网友:
建议楼主亲自试试 到时候给我们结果

网友:
观察的真细致 观察的真细致 观察的真细致

网友:
不行。另一个槽少很多电阻和电容

网友:
要不换上面的试试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这个机器 ,不是内存槽断线问题。是开机不显示,不插内存报警,最后刷bios 好 了

网友:
你试试看吧  行了给大家说下呗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了,两个槽子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行不行动手试试就知道了,不行你也只能按照图纸老老实实飞线

网友:
不好弄吧

网友:
估计要飞线吧

网友:
一般断总线两条。一条应该是断了。修过。

网友:
要飞线吧,换上面的槽主要看上面的槽少不少件,这槽是楼主拆坏的?

网友:
换上面的就可以了

网友:
补上缺件应该可以 线路绝对通

网友:
大家都赞成LZ试试

网友:
换上面就可以了。直接加了一个。可以点亮了

网友:
原槽洗干净拉飞线点绿油固定,空脚为多看样子也没得坏好多。

网友:
坐等结果呢,,,,,,,,,,,,,,,好了说一下 啊

网友(2019-01-02):
加一个插槽 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可以的,你就焊那个空的就行了

网友:
估计不能用的,像想槽子都没有焊接,他的其它对应料估计也没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