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内屏不显,外接显示

楼主(2018-09-01):
宏基4738G内屏不显,外接显示,测屏接口VCCLCD ,但我换了一个U1还是不能用,把1脚和六脚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检查一下3脚电压的变化呢?

网友:
这种有时间最好还是遵守原设计修好比较好

网友:
有很多机子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可以是虚焊  联想 华硕也有

网友:
感觉会返修啊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故障,又赚300多了。客户用一段时间肯定返修

网友:
LZ这样接是什么道理呀,请教下

网友:
应该是没有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