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进水无WIFI

楼主(2018-09-01):
176648 2

网友A:
楼主这个短接可以啊  我之前有个进水的 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加焊wifi芯片没用 最后还是去淘宝买了个这个4脚的供电ic安装上去才好的
这个短接真不错 之前手上没有电路图  以后有供电ic问题可以直接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短接可以啊  我之前有个进水的 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加焊wifi芯片没用 最后还是去淘宝买了个这个4脚的 ...

大家相互学习,有什么其他机器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主修苹果。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小米5,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不定时重启是哪个方面的问题?换过音频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小米5,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不定时重启是哪个方面的问题?换过音频ic

机器要区分。进水,还是摔。才能去引导思路。

网友B:
也没有进水也没有摔,线刷升级一下系统就没有声音了,然后换了一个音频ic正常了就放抽屉里了,半个月后拿出来用就反复重启了,取下音频ic也是这个样子……原来音频ic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进水也没有摔,线刷升级一下系统就没有声音了,然后换了一个音频ic正常了就放抽屉里了,半个月后拿出 ...

那这个故障排除主板以外的配件,还是要查音频附近,是否有芯片吹虚汗,或者电阻碰歪了,这个人为的还得看你自己去查找。

网友B:
论坛上有人说一开始就是是cpu的问题,这小米的cpu就这么脆弱吗?刷一下机也能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人说一开始就是是cpu的问题,这小米的cpu就这么脆弱吗?刷一下机也能挂掉?

一般机器出现问题都是使用出现的问题,没有进过水,那就可能是摔的,CPU虚汗还是其他问题,还是要在自己的思路。当然了修不好的机器也不要纠结,我们修不好的机器也很多。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