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6P无基带维修

楼主(2018-09-01):
接到机子测试显示无服务一会跳转正在搜索,无基带并且漏电30毫安

按照惯例基带U1.V1先飞线,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想到漏电30并且会显示无服务,射频电路肯定有问题,相连芯片过多
先简后难,拆下功放供电芯片更换

开机测试故障修复,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厉害  羡慕修手机的高手

网友A:
不用测量 就直接更换好了

网友B:
楼主运气好啊,功放供电芯片拆对了。

网友:
先简后难,不绕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量 就直接更换好了

手工好,我建议先换后测量,,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好啊,功放供电芯片拆对了。

我不会告诉你RFF1相连6个芯片我拆了4个

网友C:
我是小小白刚学手工,请问要修炼多久呢

网友:
信号 部分是不是 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小白刚学手工,请问要修炼多久呢

半年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网友:
手机学习中   多看看这种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