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开机显示彩色英文字母 不开机

楼主(2018-09-01):
   联想的E531 开机亮屏 直接显示彩色字母  Intel(R) Ivybridge Mobile  PCI Accelerated SVGA BIOS,然后下面就是生产日期。。。。再下面就是这一串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  看显示感觉像是BIOS问题,就论坛下载了bios刷上去,发现不能亮屏了,然后刷上原来的bios还是这个现象,不知道有人碰到过吗?
考虑难道是桥坏了?

    刷了四个bios都是不能亮屏,刷了第五个终于能亮了,还是BIOS问题,不过现在需要二次开机,第一次开机时黑屏,关机再开就能进系统了。现在再找bios刷了试试看,论坛的bios快刷了个遍了,唉。

网友A:
先找个能亮的BIOS刷上去试试啊 你现在相当于什么都没动  为什么要做桥 亮机的为什么不先考虑BIOS 要考虑桥

网友B:
你百度看看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能亮的BIOS刷上去试试啊 你现在相当于什么都没动  为什么要做桥 亮机的为什么不先考虑BIOS 要考虑桥

论坛里面下载了四个bios刷了以后都不亮屏,试了第五个以后亮屏了,确实还是bios问题,不过现在需要二次启动了,第一次开机不开机,必须关了重新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看看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

第一反应就是bios问题,桥和ec的bios都刷过了,刷了四个都不亮屏,后来又刷了一个可以亮了,现在是需要二次开机,第一次开机黑屏,关了再开就能开了。

网友:
第一反应就是bios问题,桥和ec的bios都刷过了,刷了四个都不亮屏,后来又刷了一个可以亮了,现在是需要二次开机,第一次开机黑屏,关了再开就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