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上电不跑马

楼主(2018-09-01):
插电源自动触发,到1.2A不动,强制关机没用,有没有道友遇到过?给个思路呀!供电都有,CPU复位还没联,这个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bios刷了没用
cpu
显卡

网友:
查电子有没有....试下加焊显卡....

网友:
感觉显卡 问题 很大。。。

网友:
ATI的显卡,显卡的故障率比较高、建议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