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乌龟壳场管怎么测量

楼主(2018-09-01):
师傅们乌龟壳场管怎么测量呢,必须要拆下来吗。为什么我一测量全部都是通的呢

网友:
你要是确定测量正确 都是通的 就直接换个吧

网友:
如果你没拆下来  测量当然是通的 因为全是d级

网友:
拆卸测D,S电阻是否无穷大,D,G红黑表笔对换测一次,又一次无穷大,又一次有几百欧主值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