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中间的 电容换了 怎么换 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8-09-01):
主板CPU中间的 电容换了 怎么换  不知道型号

网友:
查图纸啊

网友:
那东西怎么会坏,你是不是测量错了,vcore本身阻值就很低

网友:
英特尔那些电容难换,敲下来都要拿锤子慢腾腾的敲,也难焊回去。AMD的还好可以焊回去。

网友A:
你用电阻档测,应该是有几个无限接近于短路,但是还有几个欧姆的电阻的。另外外用表和万用表也不一样,我用蜂鸣档,测试一个主供电 电容焊盘,在单位测量就不响,在家测试蜂鸣档就响,但是实际阻值都一样。判断阈值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阻档测,应该是有几个无限接近于短路,但是还有几个欧姆的电阻的。另外外用表和万用表也不一样,我用 ...

我测了 有几个是20阻值  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 有几个是20阻值  是不是坏了

其他的都在400多,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刀头两边同时加热,用手一拉就出来了。估计你拆下来一量,还是一样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