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8-09-02):
这块板子不加电,我以为I/O旁边三极管坏了,第一次 第二次换了后都是自动加电,后来换了个不加电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开关针和待机都有电压!

网友A:
这个板子不加电  需要时间的  不好搞 我碰到偶尔自己开机正常 然后有时候又不触发的 没研究出来

网友: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或者是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不加电  需要时间的  不好搞 我碰到偶尔自己开机正常 然后有时候又不触发的 没研究出来

恩,的确不好搞,师傅好像也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