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风扇和电源继续转

楼主(2018-09-02):
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后诊断卡还在05。这是咋回事!

网友:
加焊I/O后就好了!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是IO,的问题,05代码,是不是可以刷BL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是IO,的问题,05代码,是不是可以刷BLOS呢?、

我也不知道,是师傅说的,后来师傅加焊的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