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智能电视程序问题

楼主(2018-09-02):
长虹的电视一开始是程序坏了,卡在长虹的LOGO哪里无限循环,重写程序好了,客户看了不到两个星期,打电话说电视又那样了,大家有遇到过的吗?这是什么原因呢,重写的程序,又坏了难道,和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A:
我遇到一台TCL 开机的时候见到LOGO 后就黑屏,背光是亮的,重新开机也是一样,主板也换了,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TCL 开机的时候见到LOGO 后就黑屏,背光是亮的,重新开机也是一样,主板也换了,一样问题

那就不是主板问题了呗,我这个 重写程序就能好,看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

网友B:
可能和用户使用习惯有关系,老是强制关电吧,和电脑一样,不关机就直接关电,智能电视当老电视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用户使用习惯有关系,老是强制关电吧,和电脑一样,不关机就直接关电,智能电视当老电视用啊。

有这种可能吗?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电视不关机直接拔电源?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可能吗?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电视不关机直接拔电源?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不了解,如果 是在自动升级中断电肯定会坏,平时用的好好会不会出来,没有验证过,要问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