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e360h暗屏

楼主(2018-09-02):
求个程序,另外三星驱动板的升压EN信号是谁给的
暗屏

网友:
呵呵 仔细量下

网友:
显示器板子线路 仔细看 都能 看的 出来的

网友:
三星这个系列机子的背光开启,我也找了好久,没找到,改通用的升压板只能用屏供电,会白一下,不完美 期待大神指点

网友:
暗屏不确定是bios坏了,你用自己一件套试试看看能不能点亮led

网友:
修好了 程序坏了 在TB买的程序刷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