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0不定时掉电,BIOS通病刷了没用

楼主(2018-09-02):
K42JR 4.0不定时掉电,BIOS通病刷了没用,请问大神除了BIOS还有其他通病吗?

网友:
风扇狂转吗....................

网友:
可以下载解决风扇狂转的BIOS啊..........................

网友A:
不定时掉电难修,要用示波器仔细查,估计哪个电压或信号有问题,可能耗时较大。可能要月饼,船长,ptmanager等这些级别的搞。

网友:
插内存掉电,不插也掉电试试重植或更换南桥吧
不插内存就不掉就考虑显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难修,要用示波器仔细查,估计哪个电压或信号有问题,可能耗时较大。可能要月饼,船长,ptmanage ...

修个电脑而已,你也想得太复杂太多了吧

网友:
CPU供电那面 CPU供电的管子之类的全部换

网友:
这板子好像南桥供电偷工减料严重,少了好几个电容  建议仔细看看

网友:
没见过,华硕修的少,点不亮换过显卡的,别的好像没有

网友:
这个通病好多哟 显卡  BIOS   排组